OMRON的传感器耐温如何

楼主(2006-01-22):
一般情况下传感器的使用环境是在常温下为宜,有在高温情况下使用的传感器吗

网友A:
看你需要耐温多少?依据经验,在50摄氏度以上就很容易出问题.用不了多久了.当然可以采用特种的传感器的.

网友B:
omron没有耐高温的产品,图尔克有,还有其他一些德国公司也有,看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网友C:
得看检测什么啊?通常的到位检测可用耐热光纤或欧姆龙的远距离激光传感器在高温区外检测!

网友D:
高温传感器有很多品牌,一般150度以下还是用高温传感器,温度再高的话建议用光纤传感器。

楼主(2006-06-26):
常温的传感器很好找,耐高温的有困难,一个是价格贵,再者是不一定耐用或检测容易出问题

网友E:
OMRON有耐高温的对射型光纤传感器。一般特点:带螺旋套管,耐机械强度高;使用周围温度:-60度~350摄氏度,光纤外皮材质为SUS303,IP67。我找了下如E32-T61-S+DA -S。很多呀,

网友F:
瑞士有家专业生产传感器的,叫Contrinex.主要是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性价比非常高,在进口品牌当中是十分有优势的。高温开关最高耐温可达230度。

网友G:
omron 的最高温度达到230,不过放大器外置

contrinex最高问题230度,所有保护设置及放大器均内置

性价比极高,中国人能不用日本货就不用日本货

网友G:
德国传感器技术相当高,
但是图尔克turck实在不可恭维,p+f,sick,施耐德都比turck技术高
turck也就是在中国有名,在欧美市场吃不通的

网友H:
应该说明什么用途的传感器。一般说模拟输出的传感器容易和温度相关。

楼主:
光纤+放大器,且放大器外置,输出是数字信号即可

网友I(2006-10-08):
我公司是德国一家传感器的总代理,有耐高温的接近传感器,价格非常有优势.欢迎咨询. lrgbj@sohu.com

网友J(2006-12-22):
本人欲求购满足下列条件的传感器:1.工作环境在400℃;2.在真空条件下;3.若是近接开关检测距离在1CM以上的。若是光电开关,最好是对射式的(距离为1.5M以上的)。

网友K(2007-01-22):
推荐德国的。P+F.我这里有.带10米左右耐高温导线.需要的话加QQ723553.市场价格的一半

网友L(2008-03-07):
耐高温的很多
不怕学的慢就怕被误导....

网友M:
   根据控制对象的要求来选择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种类非常多,测温的范围非常宽。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