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饲服电机同步

楼主(2006-01-22):
我要实现六个饲服电机同步,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PLC的一个脉冲信号带六路输入,这样同步的效果不知道如何?大家有用这个方法同步的吗?这样的方法可以省略复查的程序运算,如用编码器反馈,我不知道进入PLC该如何处理这个编码器的计数,又该如何控制PLC 发脉冲,有懂这方面的大侠指点一下如何呀-------

楼主:
还有!LG的K120S说PLC用内置的CNET只能按1:1通信,可他的说明书8-73却又画了个内置CNET的1:N连接图!画就画了吧,却又不详细说明计算机如何控制从站,感觉编书的人是简单的功能介绍详细,复杂的功能却又一笔带过,好象编书的人有这个通病呢,当初学单片机的时候感觉也这样!呵呵,请LG的高手说说这个内置的1:N该如何通过主站来连接从站2到31,还有,8-73的图明明用了个内置的CNET/IF,却主站又带个G7L-CUEC,有什么讲究吗,还是多余画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只能回答第二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CNET???COMPUTER NET!!!主要是串行通讯,包括RS232C和RS485两种通讯方式.RS232C是1:1通讯,而RS485方式是可以连接多个从站的啊.
您所说的8-73中的1:N方式,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左边图通讯线旁注明了RS-485I/F,所以连接31个从站是很方便的.这方面的通讯介绍在LS的<网络系统>手册中有详细案例.
主站又带一个G7L-CUEC的意义是,LS的K120S主单元的内置485通讯与扩展通讯模块中的RS485是不冲突的,是可以同时使用的.K120S一个主单元拥有3个通讯通道.
最后更正一下,8-73页主要介绍的是远程连接方式,两个图例表示的意义是LS的PLC程序不单单通过电脑直接下载给PLC,还可以通过RS485网络远程下载给网络中的任何一台PLC,请注意看8-74页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