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200KW发电机用多粗的零线?

楼主(2006-01-22):
200KW发电机用多粗的零线是不是比火线粗?我看是的.大家怎么看?

网友A:
这应该看你负载的接法吧!你负载要都是220v肯定比相线粗

网友B:
楼上的哪位不要误人前程、我想200KW的发电机想肯定是三相的另外零线一般选相线截面积的三分之二。如果是单相负荷才一般选相线相同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