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版主及各高手-ABB DCS500

楼主(2006-01-22):
我公司设备搬迁,其中一套设备搬迁安装完成后,七台ABB DCS500直流调速器有三台出现F17故障(类型编码故障),经检查X12、X13电缆后一台故障消除,另一台又重做了一次参数后F17消失半小时后又出现。余下一台F17怎么也消除不了(对换主控板后不显示F17)。单机试车时又有一台调节器速装置什么故障也不显示,就是没有电枢电压输出(对换主控板后输出正常)。我们的这套设备总计只有七台调速器,不应该同时坏了三台吧,请教版主及各位同仁,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万分急!!!

网友A:
1检查接线。
2对拷程序。
3买备件,con-2板,励磁板,PIN-41/51等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
1.检查编码器型号,看它的输出信号是什么类型的,电源电压对不对,
2.A/B通道接法对不对,单端还是差动,
3.也可以在EMF下,看看11206的值.
我已调试了五十多套ABB DCS500产品,有需要可以交流经验.
另外 我们亦可提供SDCS-CON2电路板级维修,及全新备件.
广州汇诚 董生13902272318

网友C:
检查插头接触是否良好,主板集成是否粘到尘?或主板集成受震荡出现虚焊。

楼主:
to李春发版主:
插头接触应该没问题,我拨插过几次.出现故障后我打开调速器,内部灰尘较多,现已清理了.能否是因为灰尘多再加上潮湿及闲置时间长再开机时造成内部有短路的地方而出现此故障呀?虚焊的原因我也想过,也曾查过线路板,没有发现(只是用眼看的,没有放大镜).
另toDONGY:修理一块板子多长时间,价钱是多少?买一块新板子或整套调速器得多长时间,多少钱?(ABB DCS502B0025-41-2100000,DCS501B0520-41-2100000)

网友B:
修机器2000元,3天修好,ABB DCS502B0025-41-2100000,DCS501B0520-41-2100000)的货期要4周,SDCS-CON2我们有现货.价钱电话再说吧,DCS500还是挺专业的,要调试工具才能调得精度高,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生产线,我们做过连轧线,酸洗线,彩板线,拉弯矫直机,橡胶帘子布收卷系统,彩铝等;方便时留个电话,或发信息.

网友D:
同时坏3台的可能性较低,建议可以把有故障的设备进行一下测试,比如恢复到出厂设置,先用电压反馈不用编码器反馈,总之先排除外部的各种连接,用面板控制看看能否解决您的问题。

楼主:
至激情如火:
我们这套设备没有采用编码器,直接用的测速电机,外部接线也曾查了几次,把其它好的主控板换上就可以了.出故障的调速器用操作板也操作不了.也曾问过北京ABB公司,他们让我改过一些参数,但也没解决问题.真是急人.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接线有问题 因为设备搬迁之前运转正常啊,要是编码器的事你换了主板它还是要报警的,还是先查线吧!

网友F(2006-02-21):
类型编码改变只有再更换主控板和PIN板时才会出现,建议用控制盘保存参数,然后恢复工厂默认值,C4模块要自己设置参数。然后下灾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G(2008-08-08):
你好,直流驱动器型号;DCS502B0025-41-2100000-000000000 能否帮我看下上面的型号是否完整,并帮忙选出主板的型号
谢谢!

网友B:
该故障我早已上门帮他们维修好,谢谢蒲工的信任和配合,至于LIYANHUA311所说的主板型号是SDCS-CON-2(或者2A/2B都可以)如果是卷取的话还要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