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etworx组网时那个Keep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6-01-22):
请大侠指教Keeper:)

网友A:
是CONTROLNET网络吧
网络有管理者,还有被管理者,Keeper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被管理者
也就是说网络的管理权不在这个模块上,

网友B:
老用,不过概念真糊涂,谢谢指教!

楼主:
TO不会:
那应该是每个CNB模块上都有一个Keeper?

网友A:
我记得必太清了.差不多.但是有一个CNB模块和其他的显示有点不一样,那个就是管理者,其他就是被管理者.在同一个C网里,每一个CNB都可能成为这个网络的管理者,但只能有一个是管理者.

网友C(2006-03-31):
我只知道必须有一个KEEP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