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直流电机恒转矩的控制

楼主(2006-01-22):
   我想采购电动小车上用直流电机(带制动器和编码器)和控制器,电机功率300-400W,额定转速2000rpm,24V电瓶供电,要求能实现平缓加减速,低速能保持恒转矩或转矩变化不大。
   我查了资料,一般直流电机在低速是其转矩也掉的很快,只有伺服电机可以做到,但价格过高。如果使用普通直流,加位置、速度反馈,能否通过算法来实现低速恒转矩.
另请问国内哪家可以提供以上系统。谢谢!
aswd2001@163.com

网友A:
低速大转矩应该选串激直流电机,最适合重载起动,电力机车一直用。

楼主:
串激直流电机可以实现低速大转矩,但控制如何实现?
电机的转矩和电流成正比,转速与电压成正比,能实现低电压恒电流就能满足要求。
但电机的电阻是不变的,U和I应该是成线形关系,单单调节其中一个好像不是很容易实现。
国产的控制器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