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工频的双向无扰切换!

楼主(2006-01-22):
一台10kw左右的变频器拖一个电机,要实现无扰动工频-变频双向切换,该怎么做??
变频切换到工频,试过抬高变频频率(从50Hz--60Hz),靠延时(0s--5s)进行切换,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冲击电流都挺大,如果要做到无扰动切换该怎么做??注意,切换很频繁,负载也是在变的,但是在额定范围内。
请各位帮一下忙,如果有什么资料或什么硬件能够实现这个功能麻烦跟我联系,
EMAIL:zhouxl@hzsun.net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变频切换到工频目前在这个论坛里还只能是靠延时来解决,延时1.5S左右,工频转变频,可以用变频器的跟踪功能来解决。要点是在转换之前必须先停后起。一般在停止指令发出后1秒才能起动。

网友B:
请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162195

楼主:
谢谢liya ,李春发
延时我用过,但是扰动影响不小,而且随机性很大,我现在主要想做得可靠性高一点,扰动小一点,据说有一些公司自己开发的扳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请求回复

网友B:
变频器型号,切换时变频器是否是自由停车。10kw应没问题。

网友C:
有些品牌变频器购买一个切换卡就行了,我知道施耐德的就如此。

楼主:
变频器现在选用是FUJI,但是我想换,FUJI 成本太高了,请问SENNY:切换卡哪儿可以买,有国产的吗??

楼主:
谢谢李春发,现在是FUJI G11的,切换是是自由停车,但是负载很大,如果在工频下自由停车,只要3--4秒钟就停下来了。用延时切换还是不行,

网友B:
不是恒压供水的切换吗?为何要这样切换?搞不好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D:
通过变频器下端口和工频上端口接触器切换,注意变频的减速时间,应该好控制,这种工程我们做的很多。富士的应该很便宜(11KW大概4000元多一点),施耐德的切换卡很贵的跟变频器差不多了!

楼主:
我是用在传送带上的,是饮料的传送带,所以必须要扰动小,但是有的时候经常没瓶,所以要求在没瓶的时候是传送带在低频运行,各位工控网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相位检测的扳子,用来做无扰动切换??

网友E:
三相交流电机不管是从市电断开后还是从变频器断开后,它的转速都会按自然指数衰减规律下降。那么当电机与市电接通瞬间,它们之间的电位差电位差是市电的各相电压与电机的对应相电压(频率一般不相等)之差。而电机要与变频器接通瞬间,它们之间的电位差却是由变频器输出的各相脉宽调制脉冲波形电压与电机的对应相电压(频率一般不相等)之差。要想做到无扰动切换的话,要想办法检测到它们之间的电位差等于零的时刻,如果在此时刻接通,就可避免大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