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01-22):
矢量控制时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可以分开控制,然后再经过2/3变换算出所需的3相电流。
因为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可以是任意的,所算出的三相电流就有可能不是大小相等的,大小不相等的三相电流又如何在电机内部形成空间旋转磁场呢?

网友A:
“矢量控制时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可以分开控制,然后再经过2/3变换算出所需的3相电流。
因为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可以是任意的,”这个讲的没问题,可是下面所讲的“所算出的三相电流就有可能不是大小相等的,大小不相等的三相电流又如何在电机内部形成空间旋转磁场呢? ”有点儿问题。
如果只要三相负载平衡时,即使矢量控制时,电流幅值和相位发生变化,但三相之间电流应该总是大小相等,相位差都为120度的。那么电机内部可以形成空间旋转磁场。

楼主:
我还是有点不太懂,比如说励磁电流为Id,而转矩电流是0,这样算出来的三相怎么可能是大小相等,相位差120度的呢?

网友B:
在任意的瞬间,三相电流本来就是不相等的,那可是正弦函数规定的。

网友A:
没错,在任意瞬间,三相电流的瞬间值是不相等的.但是,三相平衡电所说的相等,是指各相的有效值或幅值相等,其相位差为120度.平常我们所说的矢量励磁电流,矢量传矩电流或者其合成矢量是指其中一相而言(针对三相平衡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