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怎么这么低?

楼主(2006-01-22):
我部门采用了低压变频器来保证水泵的恒压供水。
现在有一台额定为45KW的电机。频率一般在45HZ左右。
但是变频器上功率显示却只有25KW左右,电流也接近额定电流。
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A:
   正常、因为变频器采用的弱磁调速控制、在改变频率的情况下还相应的降低了电压的运行、

网友B:
看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之v/f曲线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了。
不过,现在说明书还没移交给我们。

网友C:
什么品牌的,下载一个了

网友D:
我感觉正常!

网友E:
变频器显示的是变频器输出功率.电流也是变频器输出电流

网友F:
请指点:
    降低频率时属于恒转矩输出,变频器显示的是输出功率和电流,

网友G:
看了楼主提出的问题以及楼上各位的恢复,我想还是需要冷静地想一想。变频器的频率45Hz,已接近电机的额定频率50Hz,也就是说电机已接近额定转速。而电机的电流也接近额定电流,但是功率显示却仅是25KW。
   这可以从两种计算电机功率的公式来解释:一个是电机的输出功率等于变频器供给电机的线电压乘以根号3再乘以线电流再乘以功率因数再乘以电机的机械效率,功率仅25KW的主要原因是变频器给电机的输出电压的一半左右。25Hz也恰好是50Hz的一半,由此可得出变频器的V/F曲线参数还是设置为恒转矩调速。
    从电机的输出功率等于电机的转速乘以电机的输出转矩再除以一个系数的公式来看,电机的转速是额定转速的一半,而功率大于额定功率的一半多一点儿,可得出电机的转矩接近额定输出转矩。这和电机的电流接近额定电流也相一致。由此也可得出变频器的V/F曲线参数还是设置为恒转矩调速。

网友H:
是不是这样就节能了呢?

网友G:
节能是相对而讲,对于不用恒压控制而采用别的供水方式应该说是要节能的。最主要的是看实践,依与其它供水方式长期比较来说。

网友I:
自动控制变频器频率变低时功率就变小了保证了恒压供水

网友G:
不管怎么讲,从节电的角度来说,对于用户主要看每吨水的用电实际成本。

楼主:
非常感谢Liyinwu的指点。
原来我不太关心转速、转矩的参数。
今天发现,转速、转矩和功率三者显示值的关系符合计算公式。
看来,它是用Liyinwu所说的第二种方式计算的。
照我的理解,它实际上显示的是水泵的实际功率。
其中损失功率应该还包括水泵的机械损失。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再次请教Liyinwu。

网友G:
to 杭州张
    它实际上显示的是电机从变频器所得到的有功功率,其中还应该包括水泵的机械损失功率。

楼主:
Liyinwu:
由于流量小,根据水泵的特性曲线,它的机械效率不到20%。
若显示功率包括水泵机械损失功率,两种算法算出的功率合不上。
请教。

网友G:
to 杭州张
    我想看看你的两种具体算法。

网友J:
P1=(n1/n2)的立方*P

楼主:
Liyinwu:
P=M×n/9549
P=1.732UI×COSφ×η1×η2

网友G:
杭州张:
    P=M×n/9549
    P=1.732UI×COSφ×η1×η2
    以上所用的公式第一个没问题,P就是电机轴输出的机械功  率,而第二个公式的应为:P=1.732UI×COSφ×η1,被去掉的η2为水泵的机械效率吧?作为从电机轴的输出功率来讲它不应考虑进去。
    你第一个公式的M由于电流接近电机的额定电流,所以M为电机的额定转矩,而n通过变频器的输出显示可取25Hz,电机的转速n为额定转速的一半,所以功率P就等于额定功率的一半。
    对于第二个公式来讲,I取多少?一个是根据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指示,它应该接近电机的额定电流。对于V/F曲线参数设置为恒转矩输出的变频器来讲,从理论计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应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指示的一半,再除以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所以要一半还要多一些。这些都是理论分析,最好是比较准确的电流表测量值来进行验证。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及效率其使用说明书上的技术参数可参考。我想这两个公式应该一致。

楼主:
非常感谢Liyinwu的指点,可能我没列出具体数字,我的表达模糊。
我以其中一台的具体数字为例说明:

电机: Y180L-4 B5
电机的铭牌额定值:
功率:22kW  电压:380V 电流:42.5A  转速:1470rpm  η=72%
变频器当时显示值:
功率:8kW  输出电压:290V
输出电流:20A  转速:1416rpm  扭矩:36N•M

网友G:
扭矩:36N•M是什么意思?

网友K:
正常、因为变频器采用的弱磁调速控制、在改变频率的情况下还相应的降低了电压的运行

楼主:
Liyinwu:
不好意思,是乱码所致。
电机的铭牌额定值:
功率:22kW  电压:380V 电流:42.5A  转速:1470rpm  η=72%
变频器当时显示值:
功率:8kW  输出电压:290V
输出电流:20A  转速:1416rpm  扭矩:36N·M

网友G:
利用公式P=M×n/9549计算 那么M=P*9549/n
    其中P=8Kw*η=5.76Kw  n=1416rpm 代入上式得:
    M=38.8Nm
    实际显示36Nm
    利用公式P=1.732UI×COSφ
    其中U=290V I=20A 1.73UI=10Kw COSφ=0.8(可参考变频器说明书有关技术指标) 代入上式得
    P=8Kw
    从上面的计算可说明两个公式计算都可和实际显示相符。

网友L:
对电机来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与输出功率呈正比.输出电压与输出频率成正比.

楼主:
Liyinwu:
我对照了电费单。
此泵站的功率因素为0.95。
利用1.73UI算得10KW,利用M×n/9549算得5.3KW。
而显示功率为8KW。
照我的理解,η1=5.3/8×100%=66%;功率因素COSφ=0.8。
η1跟额定值72%接近。但是功率因素跟电费单子上相差有点多。

楼主:
再提供另一个泵站的数据:
额定:
功率:45kW  电压:380V 电流:84.2A  转速:1480rpm  η=72%
变频器当时显示值:
功率:17kW  输出电压:303V
输出电流:39.6A  转速:1417rpm  扭矩:40N·M
电费单上的功率因素0.82。

利用1.73UI算得20.8KW,利用M×n/9549算得5.9KW。
而显示功率为17KW。
照我的理解,η1=5.9/17×100%=34.7%;
功率因素COSφ=17/20.8=0.817。

这里功率因素接近实际值,但电机机械效率却低得多。
再次请教。

网友G:
杭州张
    通过45Kw电机名牌额定数据:额定功率:45kW  电压:380V 电流:84.2A  转速:1480rpm  η=72%可计算出其额定转矩为290Nm,而变频器显示输出电压:303V
输出电流:39.6A  转速:1417rpm  扭矩:40N·M[/b]。分析一下,显示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少一点儿,输出电压309V,比额定电压少71V,而转速1417rpm 还比额定转速1480rpm少63rpm,但是显示的转矩却是40N·M[/b]。就是这个输出转矩显示的差距太大了。
    还可与驱动22Kw电机的变频器显示的相关数据比较,8kW  输出电压:290V 输出电流:20A  转速:1416rpm  扭矩:36N·M[/b]
输出电压差不多,转速几乎一样之差1rpm,电流是39.6A的一半,那么为啥其转矩也有36N·M,几乎和45Kw电机的转矩相等了。这样还可证明驱动45Kw电机的变频器输出转矩显示的40N·M数据差距太大。
    具体原因要看变频器本身转矩输出相关参数,因此要参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及相关参数设置。以上只不过是自己的分析。

网友M:
看的我都晕了~~

网友G:
我想这几个变频器所显示的相关参数还是必须看相关变频器的参数定义及相关参数设置,特别是有的参数还需设置与电机名牌相关的参数,这样可能分析效果会更好。

楼主:
Liyinwu说得有道理。

楼主:
Liyinwu:
我後来想了想,就是这个扭矩,你说是跟水泵机械效率无关。
我觉得这个值得商榷。
因为扭矩直接跟负载有关。

网友G:
杭州张:
变频器上所显示的转矩是指它所驱动的电机输出轴作用在水泵轴上的输出转矩,也等于水泵进轴的输入转矩,该转矩(Nm)和水泵的转速(RPM)再除以9549就等于输入水泵的功率(Kw),该功率包括水泵的有用功率和无用功率,是两功率之和。
这个扭矩,你说是跟水泵机械效率无关。这句话是你根据2006-2-8 8:51:00我恢复的话:它实际上显示的是电机从变频器所得到的有功功率,其中还应该包括水泵的机械损失功率。而得来吗?
能不能这样理解:变频器所显示的转矩是根据一些测量数据和一些间接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有关水泵的与水泵无用功率的相关数据。应该说这个转矩在一转速下所做的功率一部分做了有用功,而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做了无用功。它反映不出水泵的机械效率。

楼主:
我想进一步请教:
利用1.73UI算得的功率,利用M×n/9549算得的功率、显示功率,这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显示功率是通过计算得来,那是肯定没错。
毕竟直接得来的只有电流和电压信号。

网友G:
利用1.73UI算得的功率应该称为视在功率,其单位是VA。其中u应为接入变频器的三相电源线电压,I应为输入变频器的线电流,该电流值必须是有效值。
    利用M×n/9549算得的功率应是电机轴的输出功率,也是它传递给电机轴的输入功率,单位为W。其中电机轴的转矩M和电机的转速n都是变频器的程序根据它检测到的相关数据和根据电机名牌设置的相关参数值计算得来的。
    显示功率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有功功率,单位为W。
    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利用1.73UI算得的功率乘以变频器在驱动电机情况下的功率因数COSφ得出的有功功率减去变频器的所有功耗等于变频器的显示功率。
    显示功率也是电机从变频器得到的有功功率,该功率减去电机的铁损、铜损、机械损耗以及电机转动时的风阻损耗所得到的功率就是电机轴的实际输出功率,该功率等于利用M×n/9549算得的功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我再仔细看看说明书上关于参数设置的部分。
在扭矩这个问题上,好像是有点文章可作。

网友N:
不知楼主为何没有写出电机极数和当时的频率???会不会是电机的极数设定不正确?
用变频器的电压和电流去算变频器功率,以此来印证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变频器显示的这个数值本来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并非直接测出的功率。
另外不明白变频器显示的输出转矩是如何测量的,还是靠什么参数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6-02-24):
Liyinwu:
我今天看了富士变频器的说明书,同时对照了现场显示参数。
LED监视内容有10项:
0 补偿前输出f 显示在47.30~47.43Hz上下波动
1 补偿後输出f 显示在47.27~47.60Hz上下波动
2 设定频率f   显示在47.40~47.60Hz上下波动
3 输出电流    显示在37.8~42.7A上下波动
4 输出电压    显示在290~320V上下波动
5 电机速度    显示在1415~1429r/min上下波动
6 线速度      显示在0.47~0.48m/min上下波动
7 负载速度    显示在0.47~0.48m/min上下波动
8 电机转矩    显示在40~43N·m上下波动
9 输入功率    显示在18.3~20.2KW上下波动

说明书上的介绍说,前三项0~2有关频率的,都是设定值。
补偿是指转差补偿。
问题1:什么叫转差补偿?

输出电压,说明书上在後面还有个括号“输出电压(命令值)”。
问题2:什么叫命令值?

5~7项均为设置值。
8项为转矩计算值。

问题3:既然是设定值,怎么还会有波动?

网友G:
杭州张:
    富士变频器LED显示数据看到,想问一下该现场是什么系统制,再我的印象中以前讨论的是水泵恒压控制系统,不明白6 线速度      显示在0.47~0.48m/min上下波动得线速度指的什么?

楼主:
线速度,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明书上没讲。
我再查一下。

网友G:
问题1:什么叫转差补偿?
    当变频器驱动交流异步电动机时,滑差会随着电机所带负载的增大而变大,转差补偿就是为了降低这种由于上述原因引起变大的电机转差率而通过变频器频率进行补偿。
    问题2:什么叫命令值?
    输出电压,说明书上在後面还有个括号“输出电压(命值)”。我的理解是:所谓命令值是指我们主观上希望变频器对电机输出的电压值,但是变频器的输出方式是PWM调制波,输出电压值与载波幅值,调制波幅值以及变频器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上的直流电压值有关,前两项是可控制的,而后一项电压值与电机所带机械负载有关。所有实际输出电压值和命令值有差值。
    问题3:既然是设定值,怎么还会有波动?
    你所指的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系统,其设定值是通过PID过程控制的变频器的设定值,该系统为了得到相对恒定的水压,就要克服各种扰动,因此会有波动。

网友O:
正常的,水泵是一种特殊负载.电流大小和水泵流量有关.就算在45HZ下运行也可能是在轻载运行.

网友P(2006-05-16):
求教哪个厂家的哪种功率传感器能测变频器的功率

楼主:
是用富士电机的产品。
功率传感器不是单独的,集成在变频器里面。

网友Q:
所示电流可能是逆变后的电流检测

楼主:
FUJI ELECTRIC 5000P11

网友E:
额定为任何的电机,输出功率是变化的.理论上在关闭泵出口,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功率为0.

网友G:
下面引用由 毕庆民在 2006-5-24 20:23:00 发表的内容:
  额定为任何的电机,输出功率是变化的.理论上在关闭泵出口,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功率为0.
--------------------------------------------------------------------------------------------
关闭泵出口,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功率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