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讨论:热电偶改PT100需修改哪些东西?

楼主(2006-01-22):
我公司卷筒纸包装线的热压盘采用的是“热电偶-PID调节器-交流调压器-电阻丝”闭环控制。由于热压盘动作频繁,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经常折断。我现在准备改用PT100热电阻(接普通导线就可以)来测温,通过设备本来就有的S7-400PLC来控制。我现在已用SIMATIC MANAGER将硬件组态好。PT100接入SM331模块,SM332模块输出4-20mA电流信号来控制交流调压器。但是程序该如何修改,思路还不太清晰,哪位高手来指点迷津啊?

楼主:
读取的温度实际值还要显示在OP270面板上,温度的上限、下限能从OP上修改。

网友A:
PID调节器上好象有Pt100的接线端子,直接接上就好勒
然后,进入PID调节器得二级参数菜单,把温度传感器得分度号改为Pt100,
再把变送输出得数值改为测量范围,
接着把PLC中的温度范围改得与PID调节器里设置的变送范围一致就可以勒
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看来阁下对PID温控很熟啊。只是我手头的这款PID调节器只能接热电偶啊。

网友B:
SM331热电阻/电阻输入模块,分辨率24位,把分度号改一下就行了吧?别的应该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