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故障求助

楼主(2006-01-22):
6SE70在启动时有时报F012有时报F011有时F015,高速运行过程中有时报F011不频繁。我把除IGBT以外的元件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A:
是否是闭环控制,估计是反馈电路有故障,如接线松了。

网友B:
参数初始化, 从设定参数。

网友C:
你那+/-15V电压正常吗?

网友D(2007-03-07):
查看一下你的设备与控制系统是否匹配!

网友E:
   很可能是15V异常

楼主(2007-12-31):
p315=0就好多了,动力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