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MR-j2S中CN1B的引脚通断控制伺服电机的频繁起停

楼主(2006-01-22):
请教斑竹:用三菱MR-J2S控制伺服电机低速(2rpm)每秒5次起停,能否利用伺服放大器中CN1B中的顺时针运动,逆时针运动引脚的通断(5Hz)来处理,MRJ2S中CN1B引脚的通断频率是多少?每秒通断5次可能会出现什么故障?一般的频繁起停控制如何处理

网友A:
为什么想到这么控制?5HZ也不是多高的频率,就正常用模拟量做速度控制就是了。

楼主:
谢谢刘老师。因为伺服电机速度较低,打算内部设定,用PLC直接控制引脚通断,省掉模拟量模块。不知行得通吗?另外,三菱伺服电机低速运行,性能能稳定吗?

网友A:
如果要省模拟量模块,建议用脉冲控制(用模拟量控制,要实现2RPM,对控制器要求比较高)。你对电机的位置完全没有要求吗?

网友B:
三菱伺服的低速性不是很好,建议你用减速机或者用高精度的步进,伺服电机的优势是在他的高速,而不是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