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有关加热炉温度控制

楼主(2006-01-22):
我的系统是ABB的AC800F,现有一加热炉,用煤气加热,控制出口温度,一直用单回路调节,但滞后较大,想试验用串级控制,不知哪位DX可以赐教。谢谢!

网友A(2006-03-07):
能不能把工艺控制点的位置和仪表配置说明清楚一点,控制温度范围等等

网友B:
详细说一下

网友C:
首先要对输入的能量(煤气和 空气)进行量化和控制,稳住空燃比,由控制对象的历史运行数据分析或专家分析出 输入的能量Qin 与 出口温度Tout 的关系函数 Qin=f(Tout, k),k:可看着加热炉的保温系数或加热炉的漏热系数,用差量(设定值Tset与测量值Tout之差)在系统运行时在线调整规则模型内的参数k,使规则模型更接近真实系统。

网友C:
复杂的回路的智能控制策略:
应采用 规则 + 差量控制 (此方法本人已成功用于多台大型锅炉的控制),规则+差量控制的重点在控制对象的规则模型的建立,规则模型的建立主要应由过程控制专家或系统的设计人员来提供,或由控制对象的历史运行数据分析得来;如锅炉的减温水流量与锅炉负荷的函数关系应由锅炉的性能设计人员来提供。
规则+差量控制中的差量(设定值与测量值之差)控制,主要用于在系统运行时在线调整规则模型内的参数(调整哪些参数由过程控制专家或系统的设计人员定),使规则模型更接近真实系统。
差量控制方法的选择: 对大滞后系统用模糊控制法,一般系统可采用常规PID方法。
规则 + 差量控制方法可用于多输入多输出复杂系统。
规则 + 差量控制的特点:有自学习功能(对被调整参数的记忆),对操作人员的经验依赖性不强,控制精度高,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各位,如何实现,能不能画出示意图(FBD),跪求,谢谢!

网友C:
WJ04DY: 有空给我打个电话
http://www.autoyx.com/
上海又迅 赵工

网友A:
朋友:你好收到你的回复,你是用煤气燃烧加热,那你温度采样点在出口位置吗?我想问你1.煤气组分是稳定的,而入口压力经常波动吗?,压力是否稳定决定了每时进气量是否稳定,那在进气口加一个压变,温度控制作为主环,而压力作为副环。
2.如果压力比较稳定,而燃料的组分和热值经常变化,建议在炉膛内部最能表现炉膛真实温度的位置增加一温度测点,出口温度控制作为主环,炉膛内温度控制作为负环,做一个串级回路,我想效果会好,请你适适。我觉得第二方案比较好。

网友D:
这里能人这么多,你就把你的工艺说得清楚点.

网友E(2006-10-11):
我公司所用FREELANCE 2000 系统过程站主控板DCP10故障,想通过PC超级终端连接诊断口Diag进行检测,使用RS232串口通讯线,进行连接后无检测信息.我们的上位机系统为WINDOWS NT4.0 DIGVIS版本为5.1,请指教如何进行检测.qq:512961753
张先生

网友F(2007-03-28):
现在典型的控制策略用双交叉限幅PID调节。

网友G:
用煤气做燃料的加热炉温度还不好控?
我做过的常减压加热炉, 烧重油+/-1,烧瓦斯废气+/-0.5度.
根本不用双交叉,那是烧煤的要用.
"chemphy" 说的第2种绝对没有问题, 如有问题,是你的调节阀精度不够.

网友H:
串级或者导前微分都好用,关键是参数的整定。

网友I:
大家好 我是名自动化专业的学生 这次做的毕业设计是"加热炉出口温度控制系统设计"现在急须这方面的资料 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好心朋友 给我提供点资料 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 fanbo226@163.com 谢谢

网友J(2007-05-15):
大家好 我是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现在急需"锅炉与换热器温度前馈反馈控制系统设计"这方面的资料 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好心朋友 给我提供点资料 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是 hongyansunny@yahoo.com.cn

网友K(2007-08-02):
我也要用加热炉的控制了,原来是做电加热炉的.现在又有个项目做了,做煤气的,希望各位老大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