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各位用脉冲控制伺服速度的方法

楼主(2006-01-22):
请教各位:如果用脉冲控制速度,伺服放大器的控制方式是设在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设在位置控制方式,一些必须参数该如何详细设置?

网友A:
位置控制。有几个参数。 电子齿轮。脉冲比吧。

网友B:
我建用速度控制。 电子齿轮。

网友C:
如果你选用脉冲,一般就应该是选用位置控制方式,再设置一个电子齿轮比。还用根据实际情况看是否要改变增益。

网友D:
位置控制.设定电子齿轮,脉冲形式.

网友E:
位置、速度控制均可以,看控制需要。如果没有定位要求,特别是如连续的运动,应选择速度控制方式。速度由脉冲的频率及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比决定。

网友F(2009-10-14):
没找到什么好办法 我现在碰到的更复杂 要求柔性启停 位置控制 还有个速度跟踪 到现在还没找到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