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6-01-22):
请教一下各位,用富士伺服系统时,伺服控制器出现编码器间断性报警是什么原因啊?>
报警复位后可正常工作,过几分钟后又报警.

网友A:
报警代码是多少?这些在使用手册上都有写的,你可参照来作出判断

网友B:
哈哈!我以前用过富士的,产品还未成熟,他们厂家也没办法,我们改换松下的就没问题了,松下的也就贵三百多但是好用,总比出去给客户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