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组态王和controllogix5555通讯

楼主(2006-01-22):
我用组态王和controllogix5555通讯,用rslinx gateway做opc server,我发现刷新速度比较慢,一秒钟才刷新一次。组态王里面该设定的参数也都设定了,但还是那麽慢,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共有多少个数据点呢?另外您可以检查一下通讯信息,看看是否有部分数据读取失败导致整体速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