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都燃火了?

楼主(2006-01-22):
我的一条地托线由于插板那里短路。我把插头插上去,线都差点然了(全部烧了)怎么保护系统都没作用呢?

网友A:
那不是短路吧!
是导线绝缘老化造成导线几近短路,造成温升!没有经验只是推断!仅供参考!

网友B:
开关过大或者导线过小!!

网友C:
线路由于电阻的存在,短路电流没有达到开关的脱扣电流.

网友C:
或保护失灵.

网友B:
楼上,断路器脱扣并不一定要短路,短路只是保证在0.1s内断路器脱扣;电流在2In时,断路器在2分钟内就可以脱扣,而一般电缆能够在200%额定载流量下运行1分钟。如果线都快着了,说明过载很严重!要么是导线选得太细,或者开关选得太初。
有看过装修配线,插座1.5mm2(也许省钱),开关装32A的!

网友A:
佩服呀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