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适合我们用的接近开关

楼主(2006-01-22):
我们产品现场环境比较恶劣,表现为粉尘较大,环境湿度大,水雾多。我们原先用行程开关,想改为接近开关。望各位大虾们能介绍更适合我们用的接近开关。先谢谢各位了!
(我们是做设备的,给设备配套用。)

楼主:
  我们产品现场环境比较恶劣,表现为粉尘较大,环境湿度大,水雾多。我们原先用行程开关,想改为接近开关。望各位大虾们能介绍更适合我们用的接近开关。先谢谢各位了!
(我们是做设备的,给设备配套用。)
mcl891@126.com

网友A:
不知你们是什么设备.行程开关工作的频率高不高.
我原来也是做设备的,经常会用到一些接近开关.国产的大都是上海乐清那边产的,本身质量还可以.不过我们后来又用了国外的产品,如AUTONICS,欧姆龙等.发现AUTONICS的产品质量不错,而且在设计上有优势,就是他的品种齐全,工作时的指示灯比其他品种要亮,光照范围大,方便调节和监视.
使用接近开关,要非常注意它的安装位置和方法.既要保证工作可靠,还要避免因意外撞击而损坏.所以最好能将其安装在一个较柔韧的物体上,当发生撞击时先折断该物体,使接近开关迅速脱离撞击物,不致于损坏.

网友B:
我们就是做AUTONICS代理的,如有需要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010-68008911,陈

网友C:
产品现场环境比较恶劣,表现为粉尘较大,环境湿度大,水雾多,你要选型的话只要防护等级高的就行。当然,粉尘大的话,有可能会有误动作。

网友D:
只要选防护等级IP67的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E(2006-03-02):
你要的东西亚洲产的都应该达不到要求,我见过德国产的,是橘红色的,什么牌子我记不得了,但价格较贵,一个外径30mm,检测10mm左右的差不多要1000元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