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供电,220kw电动机使用一年,“放炮”两次,什么原因?

楼主(2006-01-23):
我厂是生产碳素阳极得最终厂家
在碳素磨粉工艺上,使用的是球墨机,由:
西安西玛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得
型号:YTM500-18A
额定功率:220KW      频率:50Hz
定子:电压:10000V , 电流:18.4A
功率因数:0.75
接线:Y
绝缘等级:F
因现场的粉尘较大,现已经烧勒2次勒
由于电机得高压启动柜继电保护方面问题,两次烧电机都造成10KV配电所主进电源开关柜保护跳闸,使全厂停电
因我不懂高压,想知道象高压电机得日常维护,有些什么需要注意得
如何能够,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

网友A:
防护等级?

网友B:
是呀 ,需要考虑防护等级是
1、开启式(IP44)
2、防护式(IP22)
3、封闭式(IP44)

网友C:
兄弟你知到美国的石墨炸弹吗?一个道理的。不改电机就得给电它一个密闭空间,不然还得爆

楼主:
to:imay
应该是密闭式的,因为在前一个厂里根这样得电机的功率一样的
也是球墨机电机
运行勒3年也才坏了一次,也就没留意它的防护等级勒
今晚上班时看看铭牌
先谢谢大家的帮助勒

网友D:
经常打扫

楼主:
补充:
西安西玛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得
型号:YTM500-18A     ;频率:50Hz
额定功率:220KW      ;功率因数:0.75
定子:电压:10000V,电流:18.4A;接法:Y;防护等级:IP54
转子:           V,电流:    A;冷却方式:IC611
环境温度:40℃;绝缘等级:F;
旋转速度:745r/min;质量:3600kg;
工作制:S1

防护等级:IP54   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谈一点看法:
    大家还是没有注意问题的实质,不用怀疑电机的防护等级~!~!
    高压电机在运行时,其定子是10KV,但是转子不是,建议关注转子滑环上的碳刷,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无磨损??由于使用环境粉尘很大,这更要定期检查~!
    另外,高压启动柜是在电机旁吗?如果是,那么应当密闭的是高压启动柜~!~!~

网友F:
建议察看继电保护

楼主:
继电保护,可以肯定是设置有问题的,但是公司领导.......
高压启动柜是在附近,离电机10米远处
这个电机的外壳实在太重,仅电工之力是不可能打开得了
碳刷??没注意过,倒是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G:
有可能是碳刷粉抹堆积在集电环和转子之间过多,从而引起对地绝缘低造成的.

楼主:
第一次“烧”时,当时我用1000V的兆欧表(我们车间最大得了),
测得:U相对地绝缘电阻为:50兆欧以上;V相对地绝缘电阻为:20兆欧左右;W相对地绝缘电阻为:5兆欧。
测得:UV相间绝缘电阻为:50兆欧以上;UW相间绝缘电阻为:50兆欧以上;VW相间绝缘电阻为:30兆欧左右。
这些数值是当时的实地测得,因距离现在已有3月有余,可能部分记得不是很准勒。这次检修后听厂方的售后技术员说,未检查出故障点,但是清洁灰尘并重新浸漆,更换了所有接线的绝缘子

第二次,我用500V兆欧表(1000V的兆欧表别的车间借走勒)测的:
U相对地绝缘电阻为:500兆欧;V相对地绝缘电阻为:5兆欧左右;W相对地绝缘电阻为:0.5兆欧。
测得:UV相间绝缘电阻为:500兆欧;UW相间绝缘电阻为:500兆欧;VW相间绝缘电阻为:5兆欧左右。
这是今年1月初“烧电机”时实测得。回复的话说,这次将各相得线圈地接头都解开重新连接,并重新浸漆,更换了所有接线的绝缘子

两次修过后的工作电流均比上一次大一点,定子、轴承温度都在允许范围内。我请教过老电工,像普通的电动机对外壳绝缘击穿,就需要换线圈勒,不知这样的高压电机修理是否有什么讲究?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H:
是放炮还是烧电机?如果是烧电机烧的什么地方?
如果是放炮,线包没有烧,要看在什么地方放的炮?
烧的什么地方说明一下。

楼主:
放炮和烧电机有区别吗??
第一次正是电机启动的时候,听到电机发出很响的“爆炸声“,然后全厂就一片寂静勒,下意识就觉得应该是全厂停电勒
跑去别的车间外,一看他们的照明灯全都熄灭了,才确认可能是全厂进线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