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无知所以请教?希望指教

楼主(2006-01-23):
变频器的一个继电端子述到:当驱动感性负载时(电磁继电器、接触器)则应加装浪涌电压吸收电路如RC电路(注意:其漏电流应小于所控制接触器或继电器的保持电流)漏电流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A:
无浪涌电压时流过RC回路的电流

网友B:
同意楼上,就是正常工作工程中,没有浪涌时,RC回路流过的电流。如果漏电流过大,接触器和继电器的线圈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了,可能吸合不住!

楼主:
哦,那根据你们的经验来看的话,如何来选择这些元件的参数呢?假如说有一个工作电压是220V的接触器,我想它的功率是非常小的,所选择的电阻和电容的参数是什么样的!??谢谢指教 !!

网友C:
没有看明白.你是不是想用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控制设备?一般变频器有一对或两对继电器输出.输出元件是继电器或晶闸管.最大电流一般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