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还要多请教
xiao a

楼主(2006-01-23):
我编写完程序后,通过文本显示器更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利用一台变频器通过设定不同的通信地址模拟多台变频器工作,观察发现,只有H88地址值为1时,按下开停机按钮变频器会立即响应开始进行加减速,而将H88地址值改为2或3,4等,按下开停机变频器要过10秒或更长时间才会有响应开始加减速.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多多指教,多多帮忙.

网友A:
新年快乐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多个站,1号在第一当然快,2、3、4在后面,如果1号没有,机器找1好战的时间就比较长,而且会通讯逾时。

网友C:
TP04中编辑一个站的元件,不要编辑多个站的元件来模拟~

网友:
啊,我知道了,谢谢朋友们的答复,希望以后大家能继续帮助我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