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功率7VA是多大呀!!?

楼主(2006-01-23):
美国hoenywell的执行器功率是7VA我不知道它是多大的?7VA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是多少功率 !

网友A:
相当于7瓦 有一点区别

网友B:
VA是交流电视在功率S的单位,是电压U与电流I的乘积,S=UI如果知道了用电器的工作电压U(V),就可以算出用电器的工作电流I(A)。
视在功率与常用的功率P(W)差一个功率因数cosΦ。视在功率乘以cosΦ就是功率,P=S×cosΦ。

网友A:
申炎仁谈得够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指教
祝两位新年快乐 呀!

网友C:
容量是7VA(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