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通信

楼主(2006-01-23):
!LG的K120S说PLC用内置的CNET只能按1:1通信,可他的说明书8-73却又画了个内置CNET的1:N连接图!画就画了吧,却又不详细说明计算机如何控制从站,感觉编书的人是简单的功能介绍详细,复杂的功能却又一笔带过,好象编书的人有这个通病呢,当初学单片机的时候感觉也这样!呵呵,请LG的高手说说这个内置的1:N该如何通过主站来连接从站2到31,还有,8-73的图明明用了个内置的CNET/IF,却主站又带个G7L-CUEC,有什么讲究吗,还是多余画的

网友A:
你还没有把书看明白!CNET是有个软件的。CNET FRAM

网友B:
主站从站用485通讯,设置主要是在软件里的参数设置的,好简单,如果要例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C:
首先,什么是CNET???COMPUTER NET!!!主要是串行通讯,包括RS232C和RS485两种通讯方式.RS232C是1:1通讯,而RS485方式是可以连接多个从站的啊.
您所说的8-73中的1:N方式,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左边图通讯线旁注明了RS-485I/F,所以连接31个从站是很方便的.这方面的通讯介绍在LS的<网络系统>手册中有详细案例.
主站又带一个G7L-CUEC的意义是,LS的K120S主单元的内置485通讯与扩展通讯模块中的RS485是不冲突的,是可以同时使用的.K120S一个主单元拥有3个通讯通道.
最后更正一下,8-73页主要介绍的是远程连接方式,两个图例表示的意义是LS的PLC程序不单单通过电脑直接下载给PLC,还可以通过RS485网络远程下载给网络中的任何一台PLC,请注意看8-74页的介绍.
说明书中任何一个图都是有目的的,而不是随意信手画上去.
当然说明书中有很多纰漏,希望以后继续指正

楼主:
主站又带一个G7L-CUEC的意义是,LS的K120S主单元的内置485通讯与扩展通讯模块中的RS485是不冲突的,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但CNET拨码开关位置如何选择呢?5-29讲的是内置为ON ,外挂为OFF,但根据反应堆的说法,是同时使用,那这个开关在什么位置呢??
另外,我再想请问反应堆一下,是不是K120S用户手册比较简单,详细的通讯介绍还要看LS的<网络系统>,我的资料只有用户手册 编程手册,KGLWIN手册,没给网络系统,8-74的介绍太简单了,BASE  SLOT  这两个是什么含义呢,STATION NO,是表示输入连接从站的总数还是单个具体的从站,还有,8-73表示的是计算机控制 主站和从站,还是计算机控制主站,主站控制从站呢。485可以连接多个从站,先主机发地址,从机接受地址,地址相同的从机返回数据,地址不相同的不响应,但K120S的说明书我没看到具体案例呀,如果真正学好K120S,我都该准备好那些资料呀!我是说学得比较全面,而不是单单会几个I/O点逻辑关系!

网友C: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K120S所说的3个通信通道是1-编程口LOADER,2-CH0,Cnet的RS232通道,3-CH1,Cnet的RS485通道.其中,需要使用CNET的拨码开关的是2-CH0这个通道.所以只要这个通道不用的话,就可以扩展外挂的通讯模块.您可以通过KGL-WIN软件中的参数设置中,看到CH1设置只有485,而CH0设置既可以232也可以485.
CH0-RS232连线是4(RX),7(TX),5(GND).
所以K120S加扩展通讯通道可以1个485/2个232或者1个232/2个485
这样解释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C:
第2个问题,K120S用户手册写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因为它主要是为了介绍K120S的性能和应用,在通讯方面某些方面是写的让人似乎找不到头绪,可以参考LS<网络系统>,这本书是主要介绍LS的通讯模块,就不单单是K120S了,而是K200S,K300S,K1000S等专用通讯模块的介绍,只是在最后有一些K120S或者K80S的通讯案例.
其实8-73,8-74两页介绍的是PLC程序远程下载的方法,而不是PC控制PLC.而BASE、SLOT、STATION NO是指模块式PLC的基板号、槽号、站号。针对K120S的单元式PLC,这样的定义是不正确的,但是LS的软件没有这方面修改,只能理解为BASE无意义,选择0,SLOT为通道号,CH0、CH1,STATION NO:从站号。这样解释你可能就理解了。
如果想深入学习LS产品,可以和LS各个办事处申请免费培训。

楼主:
TO:反应堆
我是这样理解的:CNET拨码开关OFF,则外扩的通讯模块变成通道0,外扩模块变成通道0,如外扩CUEB,则是两个232(包括一个编程口),一个485,如外扩CUEC,则是两个485,一个232(就是一个编程口),如用内置的通讯,也是一个485,两个232,其中一个232包括编程口,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C:
没有问题!
理解正确!

网友D(2007-08-08):
[/i][b]LG主站从站用485通讯,设置主要是在软件里的参数设置,但是我不会设置呀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E:
从站选“通道1”设定“通讯允许”啊。

网友F:
  你们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K120S PLC与电脑连接不上,我用的是RS232C的线(2-3/3-2/5-5),用这根线可以接上触摸屏和电脑.还有本来PLC的RUN指示灯是亮的,后来不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G:
"你们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K120S PLC与电脑连接不上,我用的是RS232C的线(2-3/3-2/5-5),用这根线可以接上触摸屏和电脑.还有本来PLC的RUN指示灯是亮的,后来不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线的接法是对的,你量一下是不是线断了    或者你的线还接了别的端子
PLC的RUN灯的话灭了的话是不是你拨了旁边的运行开关啊

网友H(2011-10-14):
你们好,请问如何从HICOM4000读取数据,有没有可行的方案可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