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变频器加/减速时间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2006-01-23):
有谁用过,我现在只想设其的减速时间,有说明书的给我一份更好,先谢了。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我用的是1。5KW的,加速时间是P21,减速时间是P30。

网友B:
这和负载关系很大,有定值吗?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吧?

楼主:
型号是M1D082W1X的,型号不一样,参数应该是一样的吧,回去了试一下,谢谢你了,有个疑问,如果电机减速的时候,会不会扭矩降低呢。

网友A:
不能低于2秒,否则易死机。

楼主:
不低于2秒是不是设个4/5秒啊,那样的话加速或者减速的时间更长,不是容易带不动吗,我看他们设的很低就0.2秒,我给他设了个1秒,就那带着物体上升减速时我总感到他带不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