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什么是霍尔传感器

楼主(2006-01-23):
我是一新手!请问各位大师:什么是是霍尔传感器,有什么种类?无标签的情况下怎么辨别(或者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A:
参考霍尔效应.
L

网友B:
具体你可来电我公司是专业做霍尔传感器的025-52773843

网友C:
‘什么是是霍尔传感器’前面有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