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在ONLINE状态下总是不明不白的GO OFF???

楼主(2006-01-23):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是物理连接的问题。

楼主:
WHY?我检查过同轴电缆都OK!这种现象有时候总出现;有时侯就没问题??

网友A:
距离有多远?建议可以测试一下同轴电缆,注意终端电阻。

楼主:
谢谢您.下回去现场我好好做一下试验,再告诉你!

网友B:
这不一定是同轴电缆的问题吧?
计算机和处理器是通过那种方式连接的?以太网还是串口?如果是Cnet则要检查同轴电缆

楼主:
to:小李飞刀
    上位和下位是以太网的连接!

网友C(2006-08-17):
可能是你的防火墙开着吧!

网友D:
我来说一种可能
有很多新手做RJ45线时, 3、6不是用一对双绞线。结果同楼主。

楼主:
这个做线的可能,排除!

网友E(2007-11-22):
冗余控制器切换RSLOGIX也会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