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机坏了吗?

楼主(2006-01-23):
我的电机是日本的东方马达型号是:PH554-B2 驱动器是:UDX5170N  我用三菱的PLC控制只能在100HZ以下的频率微微的颤动.换了个KEYENCE的PLC也是一样.不知道是电机坏了还是我的编程方法不对??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您也可以检查一下伺服控制器的参数设置,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和程序,你的驱动器的参数设置都有关系的!主要是你的速度给定,最高频率的限制等。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意见

网友C:
东方有PH系列的步进么?搞错了吧。。

网友D:
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如增溢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