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问题

楼主(2006-01-23):
请教,STEP7WIN SP1编程软件程序块里面只有25个网络,而我写的程序有30个网络,怎样才能写进去。

网友A:
没有用过STEP7WIN SP1,,,有这种问题吗?真是这样的话通过调用子程序的方法不可以呀!?

网友B:
会自动增加的!!放心写好了!!

网友C:
用下拉菜单插入或右键插入

网友D:
可以使用子程序调用,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不超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