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触摸屏的配方会丢吗?

楼主(2006-01-23):
触摸屏自带锂电池,请教:如果电池没电了,内部的程序会丢失吗?配方还能保存吗?
另如果电池需要更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请赐教!谢谢先

网友A:
那要看你的触摸屏的硬件配置了,有的会丢,有的不会。更换电池只要满足电压,电流的要求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没电了,参数当然会丢。hitech触摸屏6000系列的电池都是可以充电的,基本上不存在电池没电的情况,此非电池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