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对直流电机恒转矩的控制

楼主(2006-01-23):
请教高手如何对直流电机恒转矩的控制有什么办法实现
我想做套控制器,在电机减速过程中实现恒转矩输出
电机选用普通永磁直流电机,300W,2000rpm,

网友A:
改变电枢电压就可以了,如果用晶闸管调压可以实现无级调速。

楼主:
电枢电压可以降,但电枢电流也随电压变化啊,转矩怎么会恒定呢

网友A:
这么看来你对直流电机的特性不怎么了解,它具有自动适应负载转矩变化的特性,电枢电压降低,转速也降低,以保持转矩的平衡。最好翻翻有关电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