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救助备份系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1-23):
备份系统出现的问题:
上位机采用的是DELL的,系统为NET4.0。本人又拿了一块新硬盘设置为从后,用GOUST软件把原系统备份到从盘上后,取掉从盘,机器无法启动,不识别主硬盘。把从盘再接上系统正常启动。将主盘拆下,将从盘设置为主,启动机器,仍然无法识别硬盘。
只有两块硬盘同时接上才能识别硬盘。在BIOS里将从盘设置为OFF,也不能解决。
那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祝新年快乐!

网友A: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B:
DELL的电脑真是有问题.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你只用一个硬盘,硬盘跳线设为CS,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C:
你将IDE1和IDE2都设为AUTO看看行不行?

楼主:
我将IDE1和IDE2都设置AUTO也不行。恢复BIOS出厂设置现象依旧。
厂家来了个年轻人,处理了别的故障。这个问题他也不清楚,他回去后过几天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