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双网口工控板

楼主(2006-01-23):
我这里正在寻找双网口的工控板,不超过三寸,可以使用外接的P-M CPU,两个千兆网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用量大约是多少?

网友B:
可以看下我们公司的产品:
www.prayfly.com
价格合理。

网友C:
楼主,你以前是不是华工东6的?
看看下面的产品是否合适你的要求:

规格:
微处理器:     板载ULV赛扬600 MHzCPU,供耗低至2W
前端系统总线:   400 MHz 外频
北桥(GMCH):    Intel 852GM芯片组(GMCH)
系统存储器:    板载x8 DDR DRAM ,128/256(标配)/512M可选
显示控制器(AGP):  INTEL 852GM整合,支持CRT+LVDS的“双显示”,最大32M共享
                    显存
南桥(ICH4):    Intel 82801DB
EIDE接口:     一组高速 EIDE 通道可连接包括IDE硬盘和光驱在内的2个设
备,支持Ultra DMA 66/100/133
USB接口:      提供2个标准USB2.0接口
网卡:       共4路网络,其中一路为Intel 82562ET(10/100兆),其他三路
为Intel82559ER(10/100兆)或82541ER(10/100/1000兆)可选。
串口:       2个串口,1x RS232, 1 x RS232/422/485
声卡:              板载AC97 3D声卡
电子盘:            板载128M DOM
键盘、鼠标接口:  PS/2键盘、鼠标接口
扩展接口:          一个PCI槽,PC104 & PC104+接口各一
BIOS:      AMI 512 kbit Flash BIOS
电源:       标准 ATX 电源
看门狗:      1-255级,可编程
工作温度:         0--60℃
尺寸:       203mm x 146mm

或者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看,www.flextek.cn型号是ECP-8581VE4,也可以发我的邮箱peng.liu@flextek.cn大家一起探讨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