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曲线故障

楼主(2006-01-23):
各位老师请指教一下,我们公司的组态王系统今天出了一个奇怪的故障,所有的外部数据显示正常,但是,所有的历史曲线丢失,并且无法生成历史曲线,多次重新启动也无效果,
请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2007-11-02):
可能是historysrv.exe 服务停止了.

在开始运行里执行: "D:\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
我是安在D的,你的对应调整

网友B(2008-07-21):
如果historysrv.exe没有启动的话,组态王会出现历史记录没有启动的提示;但是组态网启动过程中没有任何错误提示,请教高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急!!!!!!!!谢谢!

网友C:
historysrv.exe运行正常的话,那可能要重装组态软件

网友D:
学习一下,我也想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