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能帮我指点一下这个气路图该怎么去做啊?

楼主(2006-01-23):
已知,一个单作用气缸,缸径@40,工作分两段,第一段行程5mm,第二段行程14mm,时间间隔是0.2s,另外,第一段行程活塞杆的气压是1kg,第二段行程活塞杆的气压是4kg,整体要求速度在250mm/s就可以,要求画示意图和原理图,怎么做呢?请哪位高手大哥帮帮忙,谢谢了谢谢!!!大概的草图就行啊

网友A:
时间间隔0.2秒,是要求在中间停顿0.2秒吗?

楼主:
不是啊,因为电磁阀控制,0.2s是它工作中的一个往复,现在就是不知道接几位几通电磁阀,怎么接,谢谢了..

网友A:
用一个三位两通来驱动气缸,一个两位5通来进行压力的切换,压力的切换点由一个行程开关来给出。
不过你的气缸的行程这么短,不知道相应时间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