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能帮我指点一下这个气路图该怎么去做啊

楼主(2006-01-23):
已知,一个单作用气缸,缸径@40,工作分两段,第一段行程5mm,第二段行程14mm,时间间隔是0.2s,另外,第一段行程活塞杆的气压是1kg,第二段行程活塞杆的气压是4kg,整体要求速度在250mm/s就可以,要求画示意图和原理图,怎么做呢?请哪位高手大哥帮帮忙,谢谢了,大概的草图就行啊!!!

网友A:
自己的脑子不用干什么。

网友B:
用多位置气缸呀~~~~!

网友C:
用液压不行吗?

网友D:
用汽缸可能不行,响应速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
不是不用,是不会啊~,是气动接电磁阀来控制,怎么接和接几个不好说,不好意思,谢谢指点!

楼主:
不知怎么用电磁阀,来实现,现在要用气动的,谢谢指点!

网友E(2007-07-22):
首先我觉得你的速度有点不对啊!250mm/s,这个速度应该是由气压压力决定的,我认为这个控制原理很简单,你可以在第一段行程点上装一个感应开关,当到了的时候,感应开关动作,计时开始,0.2S以后,开始第二段行程!至于你说的压力,你给我的条件,我很难理解应该怎么去设计原理了!请楼主明示!

网友F(2009-03-27):
不好实现 如果统一速度还好 不统一的话而且不用多行程缸那就得安个电气比例阀

在第一阶段控制到0.1MPa 第二阶段控制到0.4MPa

但是有一个问题 时间间隔太小 具体距离不好控制

如果想精确的话最好还是选用个多行程气缸 这样位移精确 速度好控制 反映时间也比较好弄

网友F:
y用多行程缸的话 缸一条 电磁阀大概是2个2位阀 一个调压阀 调压阀用做最后一段出口做被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