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在被动状态下电流是大还是小呢?

楼主(2006-01-23):
(无正文)

网友A:
和带负荷运行一样,当然是大了!

网友B:
不对,这种情况不能这么分析了。
首先,要知道电机是往哪一个方向“被动”运转(相对磁场方向而言)

网友C:
哈哈~!~!~
“被动”状态下,也有可能不是在运行状态下呀,比如:堵转.....

网友D:
我觉得被动的力量越大电流就越大.个人见解

网友E:
能不能把“被动”这个概念仔细解释一下.还有电机的种类也很多.

网友B:
先分析普通三相交流电机,正常运转中“被动”的停转、反转、正转超过同步转速三种情况下电机电流的变化情况吧?
我说第一种情况,堵转,电机电流大增,如果保护失效的话,最后结果是烧电机。

网友F:
这话题不好说,是怎么被动/?

网友G:
不是最清楚楼主的被动的意思呀!
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网友H:
没搞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A:
拿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说,只要有外力来改变转子速度的现象,电流就会随施加外力的大小来增大,不管力的方向是顺电机运行的方向或逆电机运行的方向都一样,他们都是试图改变转子的转速也就是拉大转子与旋转磁场同步的距离,逆方向的力大到一定程度,电机会出现堵转!顺方向的力大到一定程度电机会出现失速!
因为电动机是感性负载,这两种现象都会使电机感抗降低,电流增大!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本意是顺着电机转动的方向,看着红旗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I(2006-12-26):
电机在被动时电流很大,因为外给力也是给电机增加负载。无论是给相同方向力或相反方向力,都是电机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