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高手进]ifix中如何节省I/O点数

楼主(2006-01-23):
ifix中如何节省I/O点数?
比如32位整型转化成32个BIT型.
IFIX的技术支持不愿多说,只是说用数组可以做.
可是数组的资料太少,无法进行.
高手帮忙试试,不会的也顶下,攒个人气,谢谢

网友A:
多用SIM点

楼主:
不仅仅是SIM点,而是比如32个二进制开关量可以用一个32位的代替么?WINCC中是可行的.或者其他的方法.数组?
继续呼喊牛人

网友B:
plc中将32个开关量整合成一个模拟量传递到上位机
然后在ifix表达式编辑器中使用getbit函数获取指定位
可以节约点数为数字量/32,比较可观
缺点是工作量大,对报警也不容易捕捉

网友C:
使用AR块和DR块.
使用SM2以及SM2的接口

楼主:
下面引用由lostcity@zj.com在 2006-1-24 20:05:00 发表的内容:
plc中将32个开关量整合成一个模拟量传递到上位机
然后在ifix表达式编辑器中使用getbit函数获取指定位<br…
--------------------------------------------------------------------------------------------
是的,工作量很大,至少WINCC中是很繁!
PS:你也是浙江的兄弟?

网友B:
没必要省就别省了
替单位省了钱却哭了自己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lostcity@zj.com在 2006-2-4 15:20:00 发表的内容:
没必要省就别省了
替单位省了钱却哭了自己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谁不想赚的更多?如果你做项目.
呵呵.

网友B:
那就辛苦点咯
反正实现是每问题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