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晶体管导通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6-01-23):
请问 有谁做过这样的电路!!!大概的意思是  有一个模拟量 来控制晶体管的导通 来控制电机的两端电压??有谁呢  ??

网友A(2006-03-12):
这就是典型的晶体管直流调速系统,书上介绍多了去了,但是想要做好,你得去问问欧陆,西门制,ABB等公司的设计人员了。

网友B:
可以。
如果只是为了速度调节,实现起来不难,大概是:模拟量和一锯齿波在比较器中比较,输出即为PWM,通过电平转换接口后送三极管或者MOS管H桥。
搜“直流电机PWM调速”可以知道原理。

网友C:
直流电机多大功率?

网友B:
周公您好!
刚刚在网上看到您老和“亦云人云”的照片。
我对您们老人家对我们后辈技术教导和支持表示崇高的敬意!
尤其是您老已头发花白,这么晚了还在关切并讨论问题,更对您肃然起敬!

网友C:
客气了, 你不是也没休息嘛! :)
不知道电机大小没法确定控制方式。。。。。。。

楼主:
周公您好   电机的最大功率为80W  输入电压最高为42伏DC

网友C:
沙边小李 所说‘PWM,通过电平转换接口后送三极管或者MOS管H桥’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