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机

楼主(2006-01-23):
我们公司有一台三相160KW的4级电机,每天工作20小时,工作的电流为220A(变化不大,)电压380V(有时会只有370V)请问每小时用多少度电??????帮帮我好吗?工作20小时用多少度电?

网友A:
其实不难呀,电机的功率那不写着吧!160KW吗?20个小时乘上就好了吗!

网友A:
实际数字肯定要小于你所计算的数字!利用你所提供的数字计算出来的功率因数是1.1还要多的!功率因数只有在理想情况下才能够等于1所以实际所消耗的功率小于320KW!希望 对你有所帮助呀!

网友B:
220×0.6×20=2640KWH(经验)

网友A:
楼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C:
额定功率是指电机在额定运行时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 P2,它不等于从电源吸取的电功率 P1。
P1= UIcos
cos 为功率因数在额定负载时约为 0.7 ~ 0.9。空载时功率因数很低,只有 0.2 ~ 0.3。额定负载时,功率因数最高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的效率= 约为0.8左右
若用你提供的数据代入P1式则P1约等于131KW cos 小于160KW。说明电机没有在额定负载下工作,负载远小于131KW cos 。
如果你测得的电流值220A是准确的,你可约取cos 值,如0.7,则电机从电源获得的功率约为90KW,每小时耗电为90度,20小时共耗1800度。(因为是估计值,不是很准确)。
初入者复,希望对你有帮助,难免有错,敬请各位老师指正,谢谢!
重庆 唐渝森 cqtys@sina.com

网友C:
额定功率是指电机在额定运行时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 P2,它不等于从电源吸取的电功率 P1。
P1= UIcosφ
cosφ为功率因数在额定负载时约为 0.7 ~ 0.9。空载时功率因数很低,只有 0.2 ~ 0.3。额定负载时,功率因数最高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的效率= 约为0.8左右
若用你提供的数据代入P1式则P1约等于131KW cosφ小于160KW。说明电机没有在额定负载下工作,负载远小于131KW cosφ。
如果你测得的电流值220A是准确的,你可约取cosφ值,如0.7,则电机从电源获得的功率约为90KW,每小时耗电为90度,20小时共耗1800度。(因为是估计值,不是很准确)。
初入者复,希望对你有帮助,难免有错,敬请各位老师指正,谢谢!
重庆 唐渝森 cqtys@sina.com

网友A:
对呀,我说的是错误的!不是故意的,希望原谅!
楼上,唐工您的131KW*功因 131KW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网友A:
计算公式:输入功率P1=√3UICOSφ此公式中U是额定电压。I 是额定电流,COSφ是额定功因

网友D:
其实是个变化值.功率要用电表(功率表)测量.要看负载的变化.
电机在空载下有功是很小的.电流也不小.基本是无功.这就是补偿电容能降低电流的原因.电流不能直接反映有功功率.

楼主:
我这台是台风机,电流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220A,我是想计算出一天大约用多少度电,

网友A:
知道电动机的接线方式吗??是星接还是角接呀?

网友E:
电源电压线电压为380V,线电流为220A,那么视在功率为根号3倍的线电压(380V)乘以线电流(220A)等于144.799VA。有功功率与电机的功率因数有关,接近额定功率时越接近额定功率因数,经验值为0.8,那么144.799乘以0.8等于115.84KW。每小时用115.84度电。20小时用电量为2316.8度电。

网友F:
比较赞成Liyinwu的算法,先用电压和电流算出视在功率,然后取一个功率因数来算有功,应该是小于160KW。但是Liyinwu忽略了电机的效率问题(既然是技术分析,就应该准确一点),P1×η=P2,其中P1为电机输入电功率,η为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效率,P2为输出机械功率,就是上面算出的115.84115,η可以查手册,一般取0.95~0.98,如果取0.95,那么应该是每小时121.94KW!!

网友E:
to 曹大平
所谓电机的效率是指电机的有功功率去掉铜损,铁损,风阻损耗以及机械损耗而到电机出轴的功率占有功功率的百分数,这对用户是有用功率,但那些损耗对于电度表来讲也要计量的,所以说是不是不应该再乘电机的效率了,你看呢?

网友G:
有点难/380*1.73*220*20我个人认为

网友H:
380*1.73*220*20*(0.8-0.9)

网友F:
to Liyinwu:
你说的对啊,电机输出功率+电机损耗=从电源吸收的功率;损耗是要被电度表计量的,所以应该是电机输入功率=电机输出功率/η.

网友E:
对,没问题。

网友I(2006-11-19):
请问90KV的水泵额定电流是多少?起动电流又是多少呢?要多大线径的电线?

网友J: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