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06-01-24):
各位高手,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OMRON编码器接上S7-300的DI模块后,模块上的灯一个不亮,PLC接收不到信号.请问是怎么回事?(注:编码器、DI模块是好的)

笨!

网友:
最重要的是,
你的编码器电源是用PLC输入端的信号吗?
如果,你使用了另外的开关电源,
请将开关电源的负极与PLC I端的负极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A:
使用SIEMENS的记数模块FM350之类的模块与编码器相连

楼主:
我的编码器电源与PLC使用的电源是一样的,并且负极都是相通的.

笨!

网友:
那你再检查一下:
PLC你是选择的是正极还是负极输入,
是否跟编码器的输出极性一样?
如果,你的编码器是PNP型,那PLC就要正极输入,
如果,你的编码器是NPN型,那PLC就要负极输入.

网友B:
要看是不是负逻辑

网友C:
同意工控小生的说法,我看也是pnp,npn搞反了。换换项式一下

网友D:
检查一下您用的S7-300的DI模块要求的信号输入类型,如果和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不匹配还需要做信号转换,如给PNP附加电源,添加上拉电阻等。

网友E:
首先确定你的编码器是相对型的还是绝对型的,如果是绝对型的就看编码器是pnp还是npn,然后和plc对应

网友F:
一般都是NPN/PNP搞错了,西门子的输入模块分NPN、PNP,你哪电路图看一下就明白了,OMORN自己的PLC上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网友G:
在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上加一个4.7K的上拉电阻就行

网友H:
请问你们知道西门子802S的系统吗?

网友H:
我现在要改802S的用户程序但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好请大家帮帮小弟好吗?

网友I:
各高手,我现在有个问题,我买的编码器使npn输出,而西门子却要求pnp输入,如何转换

网友J:
编码器使npn输出,而西门子却要求pnp输入,如何转换.加一个上拉电阻就行.

网友K(2006-03-16):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接线完全正确,而且不带负载模拟正常,带负载PLC就不接受信号,后来发现是干扰,确保你的接地系统好,防止电控系统中的整流等装置产生干扰。

网友L:
   我也同意工控小生的看法,在光电或接近开关与PLC的连接使用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M:
各位高手,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OMRON编码器型号是E6B2-CWZ6C-2000P/R用三凌PLC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上升下降要设6个点,这么设,这么调

网友M:

        各位高手,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OMRON编码器型号是E6B2-CWZ6C-2000P/R用三凌PLC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上升下降要设6个点,这么设,这么调

网友N:
我用过三菱FX2N的PLC+OMRON编码器,很好用,需要查看三菱PLC的高速计数器相关资料,此外,编码器输出要接入PLC输入端的高速输入端子(X0~X7),然后就当普通计数器使用。不要说6个点,600个点都可以,只要PLC容量足够。

网友O(2006-04-17):
西门子随机光盘上有编程软件

楼主(2006-01-24):
各位高手,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OMRON编码器接上S7-300的DI模块后,模块上的灯一个不亮,PLC接收不到信号.请问是怎么回事?(注:编码器、DI模块是好的)

网友P(2006-04-30):
在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上加一个2.7K的上拉电阻就行

网友P:
必须加一个上拉电阻,我用的德国海得宝的就加了2.7K上拉电阻

网友Q:
    日台系PLC大部分要求的信号是NPN的,欧系的PLC 大部分要求信号是PNP的,上面提到的方法都正确!最好建议是选用欧系PLC的时候选择 推拉输出的编码器,这样就省去了  加上拉电阻的麻烦!

-----------------
我是你的朋友  QQ:82819404

网友(2006-12-18):
那么A相B相C相输入是什么意思

笨!

网友:
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R:
如果发现是NPN, PNP反了,如何处理?接上拉电阻是做电平转换么?请问如何转?

网友S:
注意编码器输出方式。

网友T(2008-07-18):
同意23楼的观点;首先要看PLC的要求在配响应的编码器;主要有NPN;PNP(集电极开路);推挽也叫互补;就是NPN;PNP 互补;还有长线驱动的;具体到CONTRINEX公司都有的;QQ448465429;可以只寻一下

网友U(2008-08-28):
必须搞清楚它的输出方式才能去接

网友V: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