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提问:NS160H断路器的整定

楼主(2006-01-24):
我单位用的NS160H型断路器,下边零线处有个可调整旋钮,而且带一个小扇形窗口,里边显示的是4P4D,再往右边是三个可调整旋钮,分别是I。Ir Isd,我知道Ir Isd分别代表的是长延时和速断,问4P4D和I。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A:
I是瞬时,4P4D是4极4线啊!

网友B:
4P4D可能是 4POST和4DIRECTION

网友C:
4P4D代表零线也保护。他们也有4P3D的,你可以看一下价格标。4P3D的要便宜些,主要是没有零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