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双作用气缸是外观上有两个气缸吗?

楼主(2006-01-24):
双作用气缸和单作用气缸在外观上能区分吗?单作用气缸一定有弹簧复位机构吗?双作用气缸在 气源故障时能保持原状态不变?在联锁系统中,单作用气缸和双作用气缸采用哪种电磁阀?

网友A:
从他的气源管线连接可以看出来,而且因该有标示的。
单气缸都是需要有复位的。
可以做到,但是需要加装保位机构。
电磁阀无所谓拉,普通的两位三通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来讲单作用气缸只有一个进气口,双作用缸有两个进气口。
通过加锁定装置可以使气缸在气源故障时保持原状态不不变。

网友C:
双作用缸有两个进气口

网友D:
两位三通只能用在单作用气缸,两位五通用在双作用气缸吧

网友E:
双作用气缸和单作用气缸在外观上不能区分。单作用气缸一定有弹簧复位机构。双作用气缸在 气源故障时能保持原状态不变。在联锁系统中,单作用气缸采用两位三通电磁阀VJB23-XXXD,双作用气缸采用二位五通电磁阀VJB25-XXXD.
齿条和齿轮工作系统可以保证恒定的扭矩,受力均匀,并且减少了装置的整体尺寸。所有的BELLOFRAM柏勒夫 执行器可以很容易的由双作用型转换为弹簧复位型,只需要在双作用执行器中安装入适量的执行器弹簧,这样免去安装体积较大的执行器端盖,既减轻了重量又节约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