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6-01-24):
各位前辈,问一个比较基础的知识,三菱HC-SFS系列伺服电机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谢谢!!

网友A:
大部分伺服电机都是同步电机.

至于三菱的,你还不如直接写email去问三菱。

网友B:
一般SV电机都是同步的.三菱的SV电机都是同步电机

网友C(2006-02-28):
如果是异步,不就成了变频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