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组态王网络功能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1-24):
I/O服务器的节点名为KK_XZC,在客户端建立远程连接后显示站点名为KK_XZC,但站点变量列表里每个变量名前的站点名都为kk_xzc,怎样才能将数据词典里的站点名字母由有小写变为大写,请大家帮着想个办法!

网友A:
通过excel来进行替换处理可能较快,也可以改一下节点名。

楼主:
节点名就是大写的啊
用EXCEL好象只能导出本站点的变量

楼主:
是在客户端直接引用远程站点的变量,所以只能在站点标签下才能看到远程变量,无法导出数据词典

网友A:
那您把站点标签改为KK_XZC试试。

楼主:
我在站点标签下选择-编辑远程站点-主机节点名-KK_XZC,但在远程站点数据词典列表里变量名前还是kk_xzc,郁闷,不过还是谢谢版主大哥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