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6-01-24):
 今天调试安川变频器时,碰到个很搞不懂的问题。
  用安川616G7变频器,加PG-B2卡,接收编码器反馈信号
(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欧姆龙的E6B2-CWZ6C,360P/R)。但是,
  我的接线是这样的。
  PG-B2上的电源线接编码器的电源(+12VDC和0V);
  PG-B2上的A相(端子4),接编码器的A相输出;
  PG-B2上的B相(端子6),接编码器的B相输出;
   集电极开路输出应该1,3,5短接并接到编码器+,2端子接-,4接A,6接B
一开始在闭环失量下做自学习后,正常运行,运行一天后,我采用带PG控制时,
却无论如何也接收不到编码器的信号。老是显示PG0故障(PG OPEN)。变频器在给定10HZ
时,变频器输出总在1.9HZ运行,运行一分钟后就报PGO故障。把PG卡换一下,
也不行,线也换了还不行。
   还请各位给出一下注意!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监视一下AB相的脉冲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示波器也可以用万用表进行粗略测量,首先把编码器的问题排除掉。

楼主:
用万用表量,为A/B与+12DC之间都有电压啊!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A/B与+12V之间有电压,然后微微转动编码器,观察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C:
变频器输出在1.9HZ运行,电机此时转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