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温度显示元件的选择

楼主(2006-01-24):
请教各大侠:现有固体温度不超过100度,已经有M6的螺纹孔,现要实现温度显示(仪表与物体距离不超过10米)!原来仅使用E型温度补偿线,未使用热电偶,温度显示误差比较大!现要稍微准确点的显示(2度内),请教选那种线和热电偶价格大约多少(以10米线为准);是否可以不配热电偶;如果使用原来的E型线是否可以?如果使用热电阻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热电偶可以用T型的(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