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高手门帮忙看看怎么样处理

楼主(2006-01-24):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还没有实践过,但是过一段时间就要动工了。我生怕我的线排的有问题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
1、前提多项插做是要插到UPS上的还有就是每台售饭机下面都有一个单项插座。一个多项的插座能带的了多少台15V的售饭机?
2、怎么样排线能让人看的视觉美观?
3、我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对不起大家,我是个初学者,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原谅。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好的解释。
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您查一下售饭机的功率,再算一下插排的最大电流*220/功率就可以得到最大数量,当然还要留一些余量。,

网友B:
10%的余量,你们觉得呢?

网友C:
插座分散的话可以考虑用多台小型ups电源/
集中可以选择一台大些。你的售饭机的功率,还有负荷性质/要清楚
ups的功率加大最好不要超过ups功率的75%。

网友D:
售饭机在10W左右。UPS多大,带几个售饭机,UPS的插座10A/250V/每个的多

网友E:
只要算出了功率就好办了,那样的话你就好计算了,新手,呵,我也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