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的变频器做电机识别时,报错F114

楼主(2006-01-24):
6se70的变频器做电机识别时,报错F114???请教

网友A:
    有可能识别不了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了,最好手动把这两个参数设定一下.........这个问题在三年前我遇到过......你试试看...

网友B:
你是端子控制吗?(p368=2)改用PMU(P368=0)方便些.然后把p554.1设置为b005;p571.1=1;p572.1=1;再按说明书操作即可.

网友C(2006-11-30):
 P115等于2重新启动“静止状态电机辩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