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故障

楼主(2006-01-24):
有两块CPU(CONTROLLIGX5000 1756-L55M24),一块上电红灯闪,一块红灯亮。红灯闪的CPU可以通过串口通讯,红灯亮的CPU不能通讯,为什么?ZAI 请指教。

网友A:
你的版本太低,刷一下版本。

网友B:
如果是初次使用的CPU,则要对CPU的Firmware进行刷新。如果是旧的CPU,则说明红灯亮的CPU已经损坏,需要发回厂家维修。

网友C(2006-04-21):
你说的不是很详细的,你是下载程序后上电,那可能硬件有问题,可以用清除故障试试看,不行,检查硬件

网友D:
wangzhi1229@yahoo.com.cn
有问题email给我,我尽量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