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Micro/WIN V4.0.0.81不能安装”

楼主(2006-01-24):
原来我电脑内已安装了STEP7-Micro/WIN V4.0.0.81(正版),因为系统(WINXP)重装(没有格式化)后,STEP7-Micro也必须重新安装,可是在安装过程中,系统跳出提示如下:“The installation of an important component faiied,You can continue on your own risk,But the software will must likely not correctly in all parts”。即使继续安装,最后也是打不开。难道真的非要系统格式化才能重新安装STEP7-Micro?

网友A:
不需要格式化,您可以把您计算机中step7以前安装的文件夹删掉试试。

楼主:
谢谢,我试了把step7卸载,并把以前安装的文件夹删掉,在注册表内的HKEY-CURRENT-USER及HKEY-LOCAL-MACHINE内有关step7的表项全删除,但还是无法下载。

楼主:
奇怪,在未安装STEP7-Micro/WIN 软件的计算机上却又可以安装?
请有过经历的工控人员多指点指点!!!

网友B:
您可以把您计算机中step7以前安装的文件夹删掉
还有C:\Program Files\InstallShield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可能有你以前安装时产生的一个文件夹.{**-**-**-**-*****}打开里面的Setup.ini看看,与STEP 7-Micro/WIN有关的话,把{**-**-**-**-*****}删除再试试.

楼主:
谢谢!TO“联机”
在C:\Program Files\InstallShield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有一个STEP 7的文件夹,不过是空的,我删除后,重新安装,还是无法继续......

网友C(2006-03-01):
我的也是!